AOC MW19E-DD难解决问题

楼主(2009-07-03):
这显示器是被雷打坏了,我把电源修好了,电源心片是SG5841我用SG6841代换,输出5V和24V
把跟主板连接的线插好,输出5V的电压在跳 指示灯在跳
请问高手么,这个怎么修啊??
这显示器的主板心片是 RTD2525L和RTD2120L 这种主板经常坏,现象是无开关电压但指示灯是亮,有谁修过这主板的么?一般坏那里啊?我郁闷死了,这几天碰到3块这样的主板一块也没修好啊
高手教教我修
急需帮助!!!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雷打的一般主板芯片也坏的差不多了,通用板换一块最简单。

网友:
好好看看5V吧,我上午修了一个也是一样的,不过电源管理是1200AP40的,也是一个修完后有12V和5V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了,想应该是5V供电不足,带不起来驱动板, 测发现光藕连着一个小三极管ZA 1A测已经短路了,在坏液晶电源板上换了一个换上后好. 好好看看5V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