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显卡供电均低,只有原来一半的维修

楼主(2009-07-03):
一848磐正小四方绿板,诊断卡复位灯直闪,查CPU主供电、时钟均正常,内存、显卡供电分别为1.25、0.7,它们的供电管G极均由LM324控制,换过各场管,换过三次LM324,查LM324供电正常,LM324第一脚第七脚第八脚第十四脚均接各G极,第八脚无电压,查第九脚电压为2.3V,高于第十脚0.8V,当然不能输出电压,取掉和换过第九脚的电阻,虽然第八脚电压有输出,但是其它控制G极的脚无变化,就在没有思路前提下,心想0.7V的供电,南桥烫否,摸过以后发现没烫,随手摸了网卡,发现较烫,拆掉集成网卡后OK。

网友:
照道理说,9教,也就是反向输入端,一般都接是接输出电压取样点的
输出只有0.V 怎么9脚会有2.3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第八脚

网友:
没打错,第九脚外接两电阻,一个是取样,一个是上拉,这个上拉另一端是5VSB通过1117变成3.3V,再经一个二极管后到这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