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A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7-03):
接上可调电源,一开机电流就上1。4A  。开机1.4A是不正常的,检测卡上的FRAME灯不亮,其它内存都是正常的,就是北桥RG82852GM温度有点高,请问这种问题是北桥,还是南桥,因为它的帧FRAME灯,不亮,

网友:
应该事北桥    但是这个北桥做不好

网友:
朋友,怎样去确定是不是北桥

网友:
哥哥   这 这款的通病

网友:
哦,不知者没怪哈,我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