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05开机脚位谁知道

楼主(2009-07-03):
有一精英主板不开机,开机电压有,IT8705无温度,所以想知道IT8705的开机是哪几个脚。各位大师知道的话,给个数据。

网友:
请问一下你说的不开机时  不加电吗    8705这个不管加电   不用管它  除非短路

网友:
好像8705是没有开机功能的

网友:
你好,帮你找到8705F 的引脚图,你自己看好型号,还有一个IT8705AF。

网友:
还有这是IT8705AF的引脚图

网友:
IT8705没有开机脚

网友:
呵呵。这个也有开机脚?

网友:
8705不管上电

网友:
8705不 带触发的哦   如果是不触发和IO没有关系

网友:
我是新手不怎么懂,我的意思是他和开机有什么关系,有时不开机,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可我又不明白它是怎样工作的,所以请各位大师说一下它的情况。

网友:
8705没有开机脚  为什么要I/O有温度呢   精英的主板要看下U座有没问题啊

网友:
IT8705会引起CPU不工作的。不跑码时可以先把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你可能搞错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同是IO芯片,但是只要型号不同,可能功能也有差距,你经常看到说IO和开机有关,那是只针对新一点的IO,入IT871X,IT8705没有开机功能,查查南桥或者门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啊 。

网友:
8705不参与触发..追触发排针看到那里或者ATX 14脚到那里.基本就可以断定什么触发模式了.
触发的五个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