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桥虚焊也能引起掉电吗??

楼主(2009-07-03):
请问各位高手桥虚焊也能引起掉电吗??
如果有块板子受到震动就会掉电,是不是就是由于桥的虚焊那??
还有就是当卡的跑码是C0C1时也有可能是桥的关系吧??(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对地正常)
掉电

网友:
有可能吧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桥虚焊 坐虚焊都掉电的情况 点比较少 你可以按压桥和做试一下

网友:
虚焊会引起一些基本故障,像你这样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会吧。你再查查别的有问题没。最好别先动桥。。。

网友:
我发现有时这主板不跑码,只要是主板有弯曲时,主板就会开始跑码。主板有弯曲时复位灯才会闪,才开始跑码,但是只能到C0C1。

网友:
压南桥试试先!!不行就按不开机修

网友:
我看是你的电源插头和主板接触不良,特别是4PIN小插头,我碰到过也郁闷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