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偶尔噼啪响

楼主(2009-07-03):
显示器偶尔噼啪响,并伴随着图像抖动。是高压包问题么,那位仁兄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以前修过是电源输入插座开焊引起的噼啪响

网友:
谢谢了,偶到时候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出现过,其中一个问题是因为高压包引起的,但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请大家共享下经验!

网友:
CRT吧,发错地方了,应该是高压帽漏电打火,在高压帽和管子直接涂点高压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