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X440 64M 128bit花屏求助

楼主(2009-07-03):
一块七彩虹MX440 64M 128bit花屏,有这种卡的显存定位的告诉我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这片[

网友:
进过短路法测试,终于找到了定位规则。
正面的排列

反面的排列

这样可以确定是U29的问题了,补焊了一次,老样子,今天很晚了,手上没有颗粒可换,明天和旁边的颗粒对换一下就能确定是颗粒问题还是gpu虚焊了。

网友:
不能编辑了,上详细的定位。这个显存型号是VT3664164t-6,找不到它的datasheet,哪位有他的参数吗?手上有一片HY57V641620ETP-6,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这几天人气不够啊。
更换U29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