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的955主板换NH82801GR南桥后跑码停在61

楼主(2009-07-03):
如题,请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修理,先谢谢了

网友:
跟南桥有关么?

网友:
再重新做一遍吧

网友:
南桥下掉了两片焊盘,但仔细那两个点是孤立的,也没有金属化通孔,用针形表笔也测不到剥离的焊盘中心有连线,难道是直接通到多层板的中间层去了? 这怎么补啊?是这个原因引起跑码停在61吗?(主板已经可以点亮,但自检一直停在那儿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