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开机黑屏,开机风扇转,电源指示灯闪,硬盘的指示灯也闪?

楼主(2009-07-03):
HP 6515B 开机黑屏,但屏会快速的闪一下(亮一下时间特别短,基本不注意是察觉不到的)开机风扇转,电源指示灯闪,硬盘的指示灯也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我有一台HP NC8510p, 带独立显卡,如果把显卡拆掉,就是这个现象,能开机,硬盘指示灯闪烁,我估计是HP自己设计的告警指示。

网友:
该机器是AMD的cpu,南北桥都是AMD的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6515B有intel的和AMD的,你的如果是AMD的话,桥虚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AMD的笔记本发热量相当大

网友:
要是有多余的CPU就好了,今天只有加焊一下CPU旁边的北桥了(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显卡的故障 北桥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删了一下说明硬启动是好的啊,你外接显示器看看啊,同时按压主板,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

网友:
显卡,北桥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后记得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拿到别的机器上U是正常的,定了芯片了有结果给大家通知

网友:
硬盘灯会闪???是否可以进系统,仅仅是不显示??
可能屏有问题吧。外接CRT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