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G+V1.0 跑FF

楼主(2009-07-03):
A13G+V1.0  AM2 接口 用假负载测 核心1.44 VTT 0.98 PG 0.01 复位0.01 以为 没上CPU 才低的。其实这里犯了错误,等上了真CPU 。测上管D级 11.76 S 级从1。4 慢慢降为0.65 。断电目测电容没鼓的, 在上电,看到座旁边有VCCHT,量电容 开机时有1.2 过几秒变0 跑电路到一9412芯片 ,测开机时1 ,2  。3 脚,都有1.2付 4脚有11.76 等 会就都没了,在跑4脚的电路 到一个场馆的D级 S级接地 G级接NPN的C级 E级接地, B级接电阻。这下明白了 三极管控制场馆。 三极管导通场馆截止。 应是三极管性能不良 该导通时截止了从而使场馆导通。吧12伏拉低。于是直接把G 级 S级翘起来 在式 电压不在拉低了。但假负载 PG  复位还式0.01伏,查桥这快。把表笔放在电池上 竟是0伏。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0.难道是南桥短路了 。可量二级管是好的,又拿掉电池,座里的接地的铁片竟没有了。换了一个座上去PG复位 都1.8了,但核心还是1,1伏。使劲压桥 亮了 。最后BGA好了 。

网友:
场效应管,电流不一定非要从g极进吧,也可能从d级,s级进,从g级出来,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场馆这样的工作的  G 即 GATE   的缩写  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