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问题存在那里呢?

楼主(2009-07-03):
有一台机器
不能够进入系统
开机画面都很正常 到系统引导那里的时候 黑屏
打算给他从做系统
但是 做GHOST 系统的时候  克隆的时候正常  但是还不能够引导 进去 系统 安装
分析 硬盘 引导有问题  在DOS 下进入 DISKGEN 的时候死机
在进入PM顺利进入 这时候发现 有一个 分区没有 分区符  NT格式的  给他删掉转成FAT32
但是这里没有修复 引导的功能
之后 进入 DOS   用 FDISK /MBR   修复引导
但是没有成功  提示找不到磁盘
检查SATA 发现光驱插到了0  硬盘插到 1  互换
修复引导成功
做GHOST 系统(这时候我出去 干其他活了,哎其实我很想吧这个弄明白)

回来之后 看系统界面出来了 已经

呵呵 我问他们 最后怎么弄的 他们说 吧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 克隆的
在那回来做的  还有给BIOS 恢复一下默认值

PS:在这期间我打算用 PE 了 但是进入PE系统那里的时候 死机  用安装也是死机

请问  这个原因存在那里呢?
是不是还是存在硬盘 分区表或者引导那里 或者 主分区 并不是 实际的 C 或者 其他什么呢??

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乱。
给点建议:
1、正确的设置CMOS,尤其是STAT的映射问题。
2、用DOS启动,用FDISK分区。
3、正确使用GHOST

PE的使用是受很多环境限制的。

网友:
有的时候 PRI分区需要激活的 用GDISK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哪位大侠给出比较全面的解答..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重新把硬盘分区再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