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动

楼主(2009-07-03):
请问高手们,英特尔凌动N270是双核还是单核??性能咋样啊??

网友:
单核超线程,新能一般

网友:
就是虚拟的是吗?

网友:
现在上网本用的就是这个CPU

网友:
凌动N330才是双核的.,不过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
要是我宁愿要赛扬双核也不要这鸟U啊~~~

网友:
280好象双核吧

• New single-core processor for mobile devices
• On-die, primary 32-kB instructions cache and 24-kB, write-back data cache
• 533-MT/s FSB support
• 512-kB on-die second level cache
• 2-Thread support
• Advanced gunning transceiver logic (AGTL+) bus driver technology
• Enhanced 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
• Source synchronous double-pumped (2x) Address
• Source synchronous quad-pumped (4x) Data
• C0, C1, C1E, C2, C2E, C4, C4E low power states supported
Figure 1. Basic Mobile Platform’08 System Block Diagram
System Features
30 Intel Confidential Design Guide
• 22 x 22 mm, 1.0 mm ball pitch and 437 balls FCBGA
• Intel® Thermal Monitor support via TM1 and TM2

网友:
不要用性能一般

网友:
270是单核。性能一般。比迅驰CPU都差远了。双核更没法比

网友:
配置低吧, 不能用这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