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基显示器的特殊故障!

楼主(2009-07-03):
一台明基显示器,故障现象为有显示,只是画面三分之一以上色彩不正常,略显偏红色。现象和型号见图片。

请大家指点维修思路,是换驱动板、高压条还是屏有问题,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些。换套通用板试试先。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应该是封装在基板上列的芯片有问题,在基板的侧边玻璃上或者是外接在COG上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在说

网友:
先换块通用驱动板试试先

网友:
先用的板子点屏看看在说

网友:
看样子  应当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