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ibm t40 少有的85.87故障

楼主(2009-07-03):
光主板通电电流变化一次 0.58a 诊断卡85.87  换安全芯片.内存 换sb 刷bios故障 内存到北桥肯定是好的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换IO芯片 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故障跟楼主一样的T40,顾客拿来时压一下显卡可以点亮。确定显卡空焊,这个板明显显卡、南桥、北桥都有焊接过的。加焊时显卡里面跑焊锡出来,只有重做了。拆开发现上家维修BGA时里面加满了胶水。清理干净重做显卡后诊断卡就跑8587了,做了两次显卡都是跑到8587就不动了,怀疑是不是显卡坏了,可是手头没有同样的显卡(单显存的ATI M6-C16H)代换。哪位能证实一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电流只变化一次,0.58aA。查CPU供电没有?

网友:
换SB看看,遇到过两次换好的

网友:
一开始就是 85 87 我到是遇过到一次。
也就是你说的 电流0.5A这个样子,根本没有到后期才到得 85 87.
搞了很久,后来是发现ICH-4的 48M时钟 腐蚀了,飞线之后OK,POST运行下去了

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