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40脚bios座子自己做 超低成本好用

楼主(2009-07-03):
笔记本的biso芯片刷写座子进口的的都要上百 对于用量比较少的 可以自己像我一样做一个 非常好用 也不会出现虚接 刷写报错的问题

网友:
要刷写的BIOS要焊上去,多次使用会掉焊盘。谢谢LZ分享

网友:
长脚焊盘 不会掉
质量非常好的pcb

网友:
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还是买个座子吧。工具很重要呀。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DIY精神赞一个!新手学习着这样搞一下,可以提高动手能力。不过从维修角度来说,若是偶尔修到笔记本的,极少刷写BIOS的, 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  不过对专业做维修的来说,这个不是长久之计,碰到要立等可取的客户,呵呵,焊个BIOS,连线,都要搞上半天。

网友:
对。量少不问题。量多这方法不行。我也用过这方法。PCB板才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