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华硕K8U X754主板!修好CPU无供电后,测试有供电有复位但不跑码???

楼主(2009-07-03):
今天接到七块华硕754主板,清一色CPU无供电,清查后发现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拿了一块板换上电源管理芯片,一开机不跑码,点复位有复位信号,CPU供电有1.6左右的电压,PG电压有3V左右!我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怎么去修呢?一块板有这么多的问题吗?但我考虑的是我的CPU是不是有问题?2800的CPU!!如果CPU没有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怎么一个维修思路呢?不会是桥吧!这种南北桥集中在一起的,一直都搞不懂CPU供电复位正常后,做什么呢 ?请网友给点思路,七块板还没有搞定,!!!!

网友:
估计是NF3的桥,看桥的工作条件都完备否,若都先加焊(这个桥最爱“虚脱”)

网友:
pg信号怎么会有3v左右的电压呢,不是应该有1.75v左右的电压呢,开机,复位正常后,cpu该寻址了,测下ad线,正常不。

网友:
这种桥子还要多想吗/不就是桥虚焊了,可以这样说,一百块NF类的集成桥的板子,有99块全是桥出事,不是坏的就是虚焊的

网友:
如果你把电源换了都正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把桥加焊吧。试试。还有CPU看看是否也虚焊一般的板子通病。
还有看看COMS电池是否有电,跳线是否跳反或没有跳线。不跑码说明CPU没有工作,毛病比较多的只能一个一个试试了。先看看板子是否有断线。
PG信号ATx处是5v经过一个场管转换成3V左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