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电路图

楼主(2009-07-03):
这是一块845gv-m2里面的电路图,我在主板上找到了上面几个三级管和电阻,但我不知道看电路图看什么,请前辈赐教,谢谢了

网友:
只是一非常小的部分电路图,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说的不一定是“前辈”在你这个电路图上可以看电压的产生关系。

网友:
谢谢爱问版主教训的是。。。各位高高多多指教

网友:
电压产生什么关系呀,说清楚点呀,帮我解释下这个电路图

网友:
兄弟这个图相当简单!!就是说下面两个信号控制与之相连的两个场管导通,或截止(即场管工作为开关状态)当此两个信号同高为高电位时,场管导通!当然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因场管导通失去控制信号而截止!(此三极管也是一作在开关状态的)这样那个12V的电压就可以控制右边那四只场管导通产生所要的电压!!!!(当那两信号为底电位时结果则反之)
因本的机器屏不好看不清图上的元件和信号代号,呵呵不好意思!!
由干G极电压为12V右边那四只管子D极和S极电压将几乎相等!即整个电路将只起到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复位的作用!!
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说错了别笑啊,,我这屏不真气看不清这两组信号!!哎

网友:
那两信号心须同时为高电位才有效!!!呵呵呵 有点看与门电路了!!

网友:
在看电路图之前,兄弟还是先学一些电子元器件的相关知识
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电路图了,就是两组控制信号,控制两组MOS管的导通与截止

网友:
首先请认识一下输入输出关系,这是两路5V双供电的电路(DUAL),从VCC输入和5VSB输入以及2个Dual输出就可以明白,这个是总体的基本认识---这是一个待机5V电源和正常5V供电转换电路。
12V是控制输入输出之间的场管通断所必须的。这里的场管有P沟道和N沟道两种,分别控制两种不同的输入,使其中之一可以输出。

下面再分析如何控制就容易了。自己去做吧。

网友:
谢谢,非常谢谢各位

网友:
根据各位的回复,学到一点东西了。

网友:
晕。。一点都看不懂。以前学的东西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atxpck和BLP3_N控制COMS,三极管将5VBB转换为VCCUAL和VCCUAL1.
12V为电路提供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