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03):
请教各位大侠:宏基6291笔记本内存槽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是哪里的问题!能用的那个可以开机进系统,插上另一个槽就不开机了!有没有可能是北桥没做好呀?945的北桥!

网友:
桥没做好,双通道内存,两根槽不相关。

网友:
先拖焊一下内存槽再说~~~

网友:
把槽清理一下,看看,不一定就是虚焊

网友:
修过台式机的,经常就是两根能开,两根不能开,就是北桥有问题的

网友:
无边思绪说的是对的以前碰到过的北桥在做一下,拆下来打一下北桥到内存有无短线

网友:
我也想的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量一下内存槽阻值两边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