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乐 WELLER WES50 焊台 结构

楼主(2009-07-03):
WES50 焊台为磁控调温方试.指示灯是绿色就可以调温.比如你调到320度后.用碰铁碰一下面板最下面中间位置.(ESD SAFE) 灯就会变红色.变红色灯后调温开关就调不了温度了.你调钮调到任保位置.温度都固定在你刚设置的温度上.这样相当起到保护作用.直到你在次用碰铁碰一下后又变成绿灯.绿灯亮时就可以随时调节温度.焊台是220V的.因变压器国内做的,估计以前是110V.

网友:
lz是深圳**站??

网友:
WELLER的烙铁,据说面板手柄接口处容易坏。

网友:
工艺相当粗糙,特别是原装变压器。
看烙铁头应该是高频烙铁,希望能看到控制部分全貌。

网友:
weller最贵的就是那个手柄发热管部分!

网友:
这台威乐是电热发热芯,而不是高频发热。从上面的PCB板就可以看出来,没有高频组件,它是用可控硅调占空比。
原装变压器当然比国产的工艺要好,铁芯用的是焊接叠装工艺,而且德国的硅钢片的导磁率和铁损一定比国产的好。并且叠装很平齐。
手柄发热体是一体化的,不象白光发热芯可以单独拆的。也就是说热芯坏了,只能和手柄一起换。
威乐50和白光936有一样的性能,能在开机25秒内达到350度。
我没用过威乐的产品,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50没有用过,一般常用的是WSP80和quick203H。
总体感觉比白光好,WSP80。

烙铁头就是氧化到原来的2/3体积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普通规格烙铁头子拉锡也很方便
缺点:柄的接口不是很好,手柄线偏软易打结。
优点:回温快。上锡佳,温测稳定。不易坏。

网友:
WSP80是80W的,而白光942是70W的,功率上不能比了。温控方式WSP80加温是在设定温度之上高几度吧,而白光只会在设定温度之下。

网友:
兄弟们:我现在在用威乐 WSP81。非常顺手

网友:
我订的原装220V942明天就到货了,拆开请版主帮我验货啊!380包邮,价格还OK啊!

网友:
白光942,220V的只有一种,就是白光为韩国市场生产的,后面标牌全是韩文。

网友(2009-10-30):
上面那个变压器看起来的确不怎么样,但下面那个绝对是好东西了

网友:
象这种原装变压器是用专用插片机叠装的,最后在焊结压紧。国外人工太贵,用人工质量又不容易控制。我就看过德国博世公司的全自动镶线机,做出来的线组真是漂亮,又快又好。

象这种变压器上用的骨架塑料,都是用德国巴斯夫的产品,而巴斯夫的源头是法本,说起法本哪可是二战时声明显贺化学公司,和现在的美国杜邦都有缘源。我们现在的国内做继电器和工业产品都要用杜邦尼龙,很多东西是没办法仿的。

网友:
我上次拆机看到变压器的插片直接被高压焊过,想拆开是不可能了,只能锯开。
问题这个看上去被烙铁烫过的缺口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上次拆机看到变压器的插片直接被高压焊过,想拆开是不可能了,只能锯开。
问题这个看上去被烙铁烫过的缺口是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激光焊机加工的,国外都是不可拆结构,正常使用不会坏的。坏了也不用修的。
激光焊的特点:功率密度高,加热范围小,焊缝和热影响区窄,接头性能优良;残余应力和焊接变形小,可以实现高精度焊接。
大众车的A柱和B柱之间的低碳铜板就是用这个焊的。还有一些高速合金齿轮也是,实现快速加工,同时又可以保证强度,

网友:
还有一点说明一下,变压器铁芯在工作中也是有内应力的,比如整流变压器和一般的变压器就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在拆国外机器过程中经常看到如此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