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09-07-03):
一块INTER775主板,四个USB口都不能用,1脚5V供电,2.3脚直接进南桥,4脚接地,我打阻值发现其中三个USB接口的2.3脚值正常,只有一个接口2.3对地阻值为0,短路,然后我把2.3脚的线路切断,量USB口这端阻值为无穷大,而量南桥那端还是短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个USB口短路,其它不短路的为什么也不能用,是不是非要换南桥才行?
还有进南桥的2.3脚没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我测了几块板都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豪无疑问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与我的故障同贴,期待解答!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8722-1-1.html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