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高压板导致主供电电压异常升高。。。

楼主(2009-07-04):
最近维修到两台19寸宽屏(一台联想lxm-wl19ah,一台明基FP92W),均为高压板(高压电源一体板)故障,想用通用4灯高压板代换。原高压板主供电为14V,断开原高压板主供电保险,接14V及ON信号到通用高压板,上电测试,发现高压板主供电立即不停升高,升到20V时通用高压板烧了,最高到26V。。。将到原高压板的5V及ON电压也都割断,主供电14V还是一样会升高。两台均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害我现在都不敢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了。。。望兄弟们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原高压板供电电路是否断开?

网友:
如果要换通用板原高压板一定要断开供电的

网友:
如果要换通用板原高压板一定要断开供电的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变压器出来的14V刚经过二极管整流就断开了,电压还是一样会升高。是不是还有其它什么地方要断开啊?

网友:
楼主,你断开保险后,你有没有注意在保险后面还有一短接线和保险平行的,那是12V取样用的,你断开保险后,就等于电源取样电路没有12V电压取样而失控,导致电源初级IC自由振荡,电压升高。不信你们大家自己去看电路!!!!

网友:
6楼说的情况我没有碰到过,多数取样都是在保险前吧,开路保险后,还没有碰到影响取样的

网友:
大家顶一起呀,我好跟在后面学习以下

网友:
楼主,你断开保险后,你有没有注意在保险后面还有一短接线和保险平行的,那是12V取样用的,你断开保险后,就等于电源取样电路没有12V电压取样而失控,导致电源初级IC自由振荡,电压升高。不信你们大家自己去看电路! ...
引用 网友B:

就是反馈电路嘛,

网友:
楼主,你断开保险后,你有没有注意在保险后面还有一短接线和保险平行的,那是12V取样用的,你断开保险后,就等于电源取样电路没有12V电压取样而失控,导致电源初级IC自由振荡,电压升高。不信你们大家自己去看电路! ...
引用 网友B:

如果初级IC自由振荡,那5V怎么没升高呢?现在是没断开供电保险,不接通用高压板电压也一样升高,一般升到最高时电压是正常电压的一倍28V左右。

网友:
l楼主断原高压板的供电位置不对啊!你把12v取样反馈端也断掉了。

网友:
l楼主断原高压板的供电位置不对啊!你把12v取样反馈端也断掉了。
引用 网友C:

嗯,可能是,不过以前好多板我都是直接找个好割线的位置割下就好了,可能电路不同吧,呵呵。请教下一般高压板主供电在哪断开比较合适?

网友:
不过有点没想明白,为什么在通电待机时14V是正常的(ON信号及亮度BR信号都已被我断开).,只有按下开关时,电压才猛的升高.如果是反馈被我断开了,那应该一通电就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