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悬赏100大洋解决内存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在论坛内发了几回贴了,始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郁闷得很啊,不知此论坛是否真有高人,没有高人的话,这个论坛也冒得开场了,我的问题比较实际,用一根好内存DDR去带一根主板诊断卡通不过的DDR内存,为什么点不亮主板。这个用好内存带点不亮的内存,主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我试过用865双通道的主板,试过好几种主板都不行,都点不亮主板,主板诊断卡始终为R7,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winson_tang -10 -1 修东西前先学会做人,修东西就会快,人品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内存颗粒数据或者地址脚有短路造成,可用专用内存测试座来测试,从而得知损坏颗粒具体位置。如果测试座也不能检测出,如报全错的,可用万用表测试内存颗粒的数据脚的对地阻值来比较下,或者逐一拆除颗粒,直到短路消除。865主板如果不配备测试座,使用内存测试软件RST测试,对于出现蓝屏,不稳定的条子有特效。

网友:
楼主的话有点尖锐了吧,这个论坛高手很多,只是遇到问题要学会自己搜索,先在论坛上面用搜索功能看是否有同样的贴子,大家都很忙,高手全忙着赚钱去了,,遇到问题靠自己了.

网友:
楼主如果是搞维修的话,自己如果不会修可以到内存版块先看贴 那里有很多方法。不要怨天忧人。说那些不中听的话。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绝对答案 100大洋? 是论坛币还是人民币? 如果是前者毫无吸引力 我比你还多

网友:
100块就把你N成这样,就你这样的态度也想来学东西,有没有高手是你说了就算的吗?
不防在你面前吹一下,除了缺位的假条子,什么坏条子过了我的手就是好条子!

网友:
不管主板的事,你那个坏内存有短路。才引起带不亮的。 你应该用2005测试内存测试一下

网友:
我来了。
如果你需要用865去检测内存,你必须先在BIOS里把2号通道关掉(这个BIOS设置里是没有的,你必须自己重新编写BIOS),再把好的内存接第一通道,坏内存接第2通道。再用软件直接扫描第2通道就可以了。这个软件也是需要自己写的。如果你用普通软件去检测,你是找不到坏的内存的。
如果你不会编BIOS,也不会写软件,那你可以掏几百块钱买一个别人做好的DDR内存测试仪。仪器就是一块865,只是别人已经改好BIOS并做出软件了。
如果你想买就去网上找找,上面有卖的。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所以没有太多的人回答你。你的疑问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啦。你是新手有这样的疑问不奇怪啊。但我希望你能虚心学习。能够自己多多去找找问题的答案。

网友:
不是吧,还要关掉2号通道,我真是第一次听说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是影响了测试的准确性吗/

网友:
方法不得当。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跟你说了估计也不知道,加我QQ跟你说吧510015600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不过就你这个态度。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
还是拿一百大洋去买个新内存吧,靠抬杠长能耐在这吃不开,还耽误了你的前途和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