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300植珠问题

楼主(2009-07-04):
用安泰信8300植珠,温度310,风速2,焊盘清理干净了,焊膏也很薄,可就是植不好珠,锡珠有的乱跑

网友:
怎么没有好心人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
焊膏用的那种牌子,差的高温流动性太好.

网友:
风抢距离芯片捎远点,垂直吹,一般都行的,实在不行带网吹.拿废料多练几次,呵呵

网友:
现在植珠不怎么连锡了,可植好后的珠不光滑,很粗糙一样

网友:
很粗糙是因为焊膏太少了,可以再薄薄的的一层刷在焊球上,热风枪再吹一遍。

网友:
拿個鐵碗 把東西放在裡頭吹 溫度會比較均勻

网友:
把风关了不开 就不跑了啊

网友:
风速要低,焊盘要拖干净,助焊膏薄薄的一层就好。

网友:
把风速调成0,把风枪小口去掉

网友:
赞同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