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04):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使电脑从开机到进入系统的时间缩短?????

网友:
msconfig 去掉不需要的启动项

网友:
首先,打开“系统属性”点“高级”选项卡,,在“启动和故障恢复”区里打开“设置”,去掉“系统启动”区里的两个√,如果是多系统的用户保留“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的√。点“编辑”确定启动项的附加属性为 /fastdetect改成/noguiboot
其次,在“系统属性”里打开“硬件”选项卡,打开“设备管理器”,展开“IDE ATA/ATAPI控制器”,双击打开“次要IDE通道”属性,点“高级设置”选项卡,把设备1和2的传送模式改为DMA若可用,设备类型如果可以选择“无”就选为“无”,点确定完成设置,同样的方法设置“主要IDE通道”。
最后点击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启动项里除了ctfmon其它的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怎么恰当,
  根本没有什么办法能提高,提高的话,,也根本快不了多少!

网友:
运行msconfig到启动项里..把不需要的启动项关掉..这可以快一点..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2013-02-02):
用360系统维护可以提高启动速度

网友:
运行msconfig到启动项里..把不需要的启动项关掉..这可以快一点..但效果不好

网友:
我给一个好的建议,增加一块固态硬盘,将系统安装到固态硬盘上,可以大大提高启动速度。上面推荐的方法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