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制上电才能点亮的板子

楼主(2009-07-04):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主板点不亮,不上电。华硕P4PE-X TE的大板,电池有3.3V。晶振一脚0.14V一脚0.36V,POWER3.4V,CMOS跳线3.14V。短接POWER二针不上电,用镊子直接短ATX的绿和黑线,主板点亮了。一切正常。我知道问题是在开机电路这一块。不过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应该测量哪些点位,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换个IO看看 可能是绿线到IO得线路中间断线了或者有元件不良

网友:
845的板子.跑开机电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8128-1-1.html应该和我的这个一样问题。。去看下吧

网友:
建议你检查14脚相连的那个三级管,,,,,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32.768是否起震。3VSB正常否?
IO,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南桥…………

LZ,自己先取搜索一下维修不上电的帖子看看吧,新手区和专题区都有详细介绍修这种故障的帖子!

网友:
换了防伪芯片和I/O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
跑线路
从绿线和开机排针跑,
另外其他上电所必须的条件具备否???

网友:
楼主先把14针到哪儿先搞明白,在修

网友:
我也很想搞明白的。不过是新手还望师傅们指点呵呵 。。我的确不知道14脚到哪儿去了。

网友:
他不是南桥发出的一开机信号给十四脚的吗  应该也不难找把 有经过三极管 的场管的  也有直接进十四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