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问题

楼主(2009-07-04):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昨天才注册的号。朋友推荐的,以前就会换一下电容什么的。现在热风枪,恒温烙铁,等维修工具都准备好了。想学习一下主板维修,经常看到论坛上面说跑线路。不明白窨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跑法,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这个新手简单的讲一下。谢谢

网友:
先排查故障线路,然后顺着跑就是跑线路啊!也就是检查中间环节哪个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的帖子多得很,居然新手又刚来,还是多看看以前的帖子,下面的链接里就很多。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66-1-1.html

网友:
谢谢,我的意思是跑线路是不是就是看主板上面的各个元件之间连接的线,,但有些元件看不见它的连接线呀。正面反面都看不到,那如何跑呢?

网友:
谢谢张先生们,昨天晚上看你的贴子看到1点呵呵 。。。以后还望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