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进系统后几分钟假死机,强行关机后开机无显

楼主(2009-07-04):
之前机器是不触发,加焊南桥后,机器可以正常触发,但发现进系统几分钟后会出现假死机的现象,强行关机后开机无显,在过段时间开机又可以再次开启,进系统后仍然是假死机,故把南桥更换后,故障依旧,此机是独立显卡板,正常情况下,把显卡拿掉开机可以听到华硕的开机声音,死机后开机却没有,故判断此问题与显卡没有直接关系;此机的965芯片组,HBM的南桥,目前我已经找不到任何问题和线索去维修此机,特来求助!!

网友:
建议:
1.刷新BIOS.
2.最小化系统开机看一下,也就是裸板只上CPU,内存和显卡开机.
3.安全模式进入.
这样看下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2楼:
1:BIOS没有刷过.
2:最小化进系统,也会死机.
3:目前位置,在安全模式下,没有死机,这能说明什么,请2楼明示.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不死机的话,可以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可以断定显卡没有问题,前面也说到了,正常机器,在正常情况下,把显卡拿掉,机器开机应该有华硕开机声音的,但这机器没有,前提是进系统死机后,然后开机就无显示了,故显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怀疑为驱动问题.
你进入安全模式后卸载驱动,重起,如此下去,直道找到是哪个驱动导致.
注意,每次只卸载一个驱动.
也可以先刷一下最新的BIOS试一下.
一般在进系统后才假死的话和硬件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把南桥的晶振换掉,看看,必要时连谐振电容一起换
有结果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