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维修方法

楼主(2009-07-04):
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维修方法

944 Bytes, 下载次数: 5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这个我怎么看不了啊,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压缩包里的内容如下:

对于全盘检测都是坏道的硬盘总结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

1)硬盘ID信息和固件信息不匹配!
2)硬盘固件区写入了部分错误的成分!
3)硬盘的确存在有严重的伺服缺陷!

针对1)中的情况,是可以修复的,只要把硬盘的相应固件写入维修盘,
注意,写之前一定要把维修盘的序列号改成写入盘的序列号,待写完后
在把序列号改成0000000000,重新运行Ldr和Rom程序,最后把序列号
改回即可!
针对2)中的情况,一定要找到盘体参数全部一样的硬盘资料,全部写入
即可,完成后要把G-list清空,再用Translation Rengenration处理一遍即可!
针对3)中的情况,要用pc3000扫描出伺服有缺陷的硬盘,最少要三次以上
然后用专业的添加plist工具进行添加,加完后一定要完全低级格式化一边!

注意:用pc3000处理完后的d540k系列硬盘,低级格式时候千万不要使用dm做处理,写零和低格都不好,修好的扇区会变得不稳定,有时还会变慢!

还有就是对与特别难修的坏道,可以先用Mhdd扫描出大概的位置后再用pc3000中的PC-DEFECTOSCOPE 工具将坏道扫描的结果导出缺陷文件,然后再用pc3000缺陷列表中的导入功能将坏到缺陷直接加入p-list,(有的MT的硬盘可能要先导入G-list后再做G-list到P-list的转换)!
    通过以上的修复,如果固件区没问题的话,全盘坏道的故障基本解决了,剩下少量红绿块的
就由Mhdd解决吧!

网友(2009-12-01):
看看,好贴,不知道能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