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915主板一通电就灭了

楼主(2009-07-04):
如题,拔下4针的插头还是一样,网易芯片也拆了,电源IC也换了,CPU供电管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呀?

网友:
修主板首先要用万用表打ATX各点对地阻,正常才能上电!!!

网友:
5V短了也是开一下就灭呵呵

网友:
LZ
先测量一下各供电点是否对敌短路!
这是修你这张板子首先要做的

网友:
各电压对地正常,把358M-A取下后就正常了,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不知用哪个代换

网友:
lm358好像可以代换.我也是刚刚看帖子.说可以换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