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小本白屏

楼主(2009-07-04):
一台戴尔小本 忘记什么型号的,带码片,12寸的那种.
拿来白屏,检查发现屏线被剪断几根,没焊上(屏蔽线,线面是地线,里面走信号的那种)
一共有四根,两根主供电,对应接上,开机白屏.

1.测量屏部分,主供电3.2 外接可调电源故障依旧.
2.测码片,供电,两根数据全正常.
3.红绿蓝,时钟信号线阻值全正常,不差屏有零点几伏的电压,插屏后电压全部为O
3.该本是集成显卡,855芯片组,换后故障依旧.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还请有经验的朋友发来一点思路,先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红绿蓝,时钟信号线阻值全正常,不差屏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色差时钟信号线上,应该有1.2左右的电压,如没电压,追一下到北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另外,外接能正常显示不?

网友:
屏坏了,直接拍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 北桥换过 还有就是这款机器没有高压的开启信号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从哪里过来的

北桥和io都是bga的 没办法测量

网友:
还有个新发现 这款机器屏电压开机就有(按开关以后)

这机器的型号是dell d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