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声音卡

楼主(2009-07-04):
这几天忙着修机器,没时间上网.发个关于电脑声音卡的维修案例吧.

一台杂牌机器  听歌的时候声音一卡一卡的 声音卡的时候鼠标也卡

遇到这种情您有可能是怀疑声卡电路,其实不是的,这种故障有的时候是因为mini pci 的无线网卡引起的

把无线网卡摘下去就好了  正好朋友也修了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 也是把无线网卡摘下去就好了

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 还没搞明白 当时客户着急 直接把机器取走了

第二台,ibmt43,同样故障,看师傅想都没想,直接换时钟芯片 ok!

发来两个维修案例,朋友们做参考.

网友:
相同的故障,不同的解决办法。至少又多了些维修思路。赞一下。

网友:
换时钟芯片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这个ibm的时钟只影响声卡,什么原因哟

网友:
时钟没有给声卡芯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