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 不复位

楼主(2009-07-04):
ASUS P5GC-MX不复位 各电压正常,CPU 1.3 RAM 1.81 I/O W83627DHG-A 查过ATX接口的PG-OK对地电阻无穷大,无解!请高手们不吝指教!谢谢^^^
cpu

网友:
跑线路,不知PG去向哪里,会接哪里芯片呀?

网友:
根一下线路不就知道了
大方向在SB IO附近

网友:
大部分板子PG是空脚,不信你试试

网友:
谢谢,有时间再查查再看看

网友(2009-09-04):
此板还在,继续等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很多板都是IO来产生PG信号的。电源的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