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跳线帽第3脚接地

楼主(2009-07-04):
COMS跳线帽第3脚接地是怎么回事?哪位老大给点思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网友:
本身就要有一条接地啊!!!有什么不正常吗??

网友:
有一根是接地的,,用来清空BIOS的,,,,这属于正常的

网友:
我量了一块好的845主板三根都没有接地,还有这块主板把358M-A拆下就不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一个接1117和CMOS  一个接南桥  一个接地吧???

网友:
本来就是接地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