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阻是不是好的,

楼主(2009-07-04):
电阻标HMP-JRW1N-DR2203 。它脚接开关管,脚接地,现在用万用表测两脚导通,没有这电阻代换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应该是好的 只不过阻值比较小吧 因为电阻只有开路的 而没有击穿的呀

网友:
电阻有击穿的~~见过

网友:
是开关管的检流电阻,一般是0.2-0.56欧的阻值

网友:
很不幸,至今我还没有见过电阻击穿的。你的这个电阻是电源芯片用来取样的,阻值只有0.22,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说电阻有变小的 我见过的那是显示器的消磁电阻了

网友:
测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表上显示的数字是多少.

网友:
电阻坏了有变大的,也有变小的,不过变小的很少罢了,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电阻还有分+,—极性的,不要以为没见过的,就取笑别人。

网友:
小电阻用模拟表测

网友:
另找一个,对比一下,很常用的方法,尤其是不熟悉的元件,用好板上的和它对比,安全快速

网友:
按你所提示资料确认这个电阻是起检流反馈取样作用,如上有楼主所说阻值应该在0.2-0.56欧之间,如真击穿损坏,你可以找1~2W(甚至更大的瓦数的)的0.22欧金属膜电阻代替即可,一般可以正常工作。仅作参考...hehe

网友:
看外观是好的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直接烧断。或者是阻值变大,不存在短路!

网友(2009-08-19):
电阻坏了有变大的,也有变小的,不过变小的很少罢了,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电阻还有分+,—极性的,不要以为没见过的,就取笑别人。
我也见过电阻击穿的 顶顶顶!!!!!!!!!

网友:
找一个换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
用表测是通的就应该是好的,只是阻止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