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494AM那个角是保护角?

楼主(2009-07-04):
高压桥上的AZ494AM这个芯片  那个脚是保护脚呀 在能告诉我高电位保护还是低电位保护就更好了

网友:
我只搞过TL494的去保护,是把1脚和16脚对地短接。你找个TL494的PDF看看,看脚位是不是相同的,如果相同就一样操作!

网友:
16脚对地就可以了

网友:
哦了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