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9-07-04):
主板:技嘉k8nf-9,用四条内存进行多种测试,断定第二个插槽坏了,吹风机,酒精,探针,都试过了,不行,还有其它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能不是插槽的问题哦,数据线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什么叫数据线开路啊,如何修呢?

网友:
你看看板的反面,还没有加焊试试呢!

网友:
板的反面没有掉焊锡啊

网友:
只有那个槽子不能用/
就要换槽子
要是都不可以用
先插内存供电
   一般内存插坏的.不是管子换了就是公制芯片坏了

网友:
现在只有1和3插槽能用,1和3刚才是单通道,2和4是另一通道,有没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啊?
之前CPU被我暴力拔起,因为粘在散热器上,后来用吹风机吹热后拿下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现在只有1和3插槽能用,1和3刚才是单通道,2和4是另一通道,有没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啊?
之前CPU被我暴力拔起,因为粘在散热器上,后来用吹风机吹热后拿下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块和你一样问题的板,不过我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