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报错一位的MATS结果,请帮忙确定一下是哪颗

楼主(2009-07-04):
七彩虹7300GT CF黄金版128M的显卡,用月饼发的mats7测了一下结果只是第一排有情况
  FBA(31:0) 0   16857216  0
下面全是0
failing bits:
A31 A31 A31 A31
如图标的显存是上排左到右为U3U4U5U6,右边上到下是U7,U8,U12U13,帮忙看看是哪片显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蕊片问题吧,  拿去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不行的话再加GPU

网友:
第一个显存坏了

网友:
就是U13那个了

网友:
修好了,是U8坏了,其实也不能算是U8坏,是U8的一个引脚在之前补焊的时候连锡了,当时放在放大灯下没细看,到论坛里的显卡群,有位高手一看就知道是U8的问题,真是服了,不过就是不知道他咱看出来的,

网友:
嘻嘻..修好了吧?请我吃饭就行了...

网友:
好说,你过来我请你,不过酒过三巡之后你得教我为什么是U8啊,我手上坏显卡还有一大堆

网友:
你要确定这种方案是哪种,要先搞清楚有几个通道,然后定位显存颗粒,还是外围的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卡的A31是U8啊~~我怎么感觉应该是U7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不是U7就是U8,关键要看电路版的设计,不是百分百绝对的,有些杂片就是和虽人不一样!!

网友:
U7报错,这种故障绝对不是显存问题,加焊GPU右上角就好了

网友:
一个报错应该是GPU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