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7-04):
一优派CRT显示器不开机具体型号不清楚,显示器上面有三只鸟的标志. 打开后一个二极管坏,行管损坏,更换二极管和行管后,上电试高压包打火,断电后查二极管和行管再次损坏,换高压包和行管后能亮机,图像水平位置太宽,调节水平位置的菜单可以正常缩放,可显示器却还是不能调节

网友:
TIP122?坏了没?

网友:
TIP122是什么东西,我不懂

网友:
TIP122是行幅管.这种情况先要检查阻尼管和行幅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哦,那个管都换过了,也没用,一切都正常,就是画面水平太宽了,调不过来

网友:
行幅电路还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DDD的下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