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 Vcdts23125-4G彩显无光栅

楼主(2009-07-04):
主板集成电路:
     IC101   KA3842
     IC301   NT6862-50069
     IC302   2402
     IC401   TDA   9113
     IC 501  TDA9309
      视放板集成电路:
    IC601    LM1269NA
    IC602    LM2469TA
    IC603    LM2480NA
    IC604    6827-00047
故障现象: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不联机指示灯为橙色.联机指示灯变为绿色.无灯丝电压.黑屏故障。
    检测: 测300V C101两端电压314.2V.D202 为76V.D203 为 47.1V.D205 为13.17V.
               D206为 7.2V.  D207为 11.31V
               因没修过彩显也无图纸 不知怎么下手修.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补充:  Q401行管2SC5411集电极电压高达110V  测其行管是好的

网友:
给出的参数大部分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种情况先检查整机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行场振荡IC是否正常起振.高压部分是否工作等.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帮助修好了 谢谢!!

优派Viewsonic E70F  Vcdts23125-4G CRT 彩色显示器
主板集成电路:
IC101     KA3842
IC301    NT6862-50069
IC302    24C02
IC401    TDA9113
IC501    TDA9309

视放板集成电路:
IC601   LM1269NA
IC602   LM2469TA
IC603   LM2480NA
IC604   6827-00047

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亮.不联机电源指示灯为橙色.联机电源指示灯为绿色.灯丝发微光.黑屏故障。
检   修 : 先检测C101  300V电压为314.2V正常。检测电源变压各输出电压分别为:
           D201  13.15V    D202  76.2V  D203 46.9V   D204 100V  D205 13.29V
           D206  7.29V     D207  11.43V    Q401 2SC5411 行管集电极电压为110V
           均正常
           根据维修经验很多都是虚焊原因造成故障.经对电路板一一查找虚焊点发现有几处补上焊.开机故障排除。

本人维修好后对电路板各极电压进行测量了一遍.现发表出来也许能帮助今后维修这种机子有一定的作用.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们更正 。
以下各电压是显示器正常时所测 电压:    以下所测电压用AC97 数字表测得

Q101 K2545   G极电压 1.17V    中间极304.7V  S极 38.4mV
D109电压 1.44V   D108电压 440V
                            IC  3842  各脚电压
脚  位            1                 2            3           4            5           6           7          8
电  压        2.5V         2.48V         39.2mV        238.9mV        地         1.4V        14.75V        4.96V

三极管号             型号        B极电压        C极电压        E极电压
Q201                   5mV        13.12V        0V
Q202            F603        G极3.17V        中间极46.9V        S极103.3mV
Q203                 12.45V        13.14V        13.28V
Q204                3.09V        13.15V        3.21V
Q205                3.09V        2.2mV        3.21V
Q206                12.45V        13.14V        12.74V
Q207                0.75V        43.9mV        0V
Q208                6.38V        7.08V        7.29V
Q209            D2012        0.76V        65.52mV        0V
Q210                5.74V        7.29V        5.06V
Q211                5.22V        13.14V        5.88V
Q212                0.47V        65.7mV        0V
Q213                5.22V        0V        5.88V

            IC 301 NT 6862-50069 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电压        52
mV        2.7
V        0.5
V        4.2
V        5.0
V        地        2.3
V        2.3
V        5.0
V        52.
mV        5.0
V        5.0
V        5.0
V        5.0
V        4.3
V        5.0
V        4.9
V        4.9
V        17
mV        8
mV

脚位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电压        5.0
V        5.0
V        9.6
mV        0.6
-2V        4.8
V        5.0
V        5.0
V        5.0
V        5.0
V        5.0
V        7.3
mV        46
mV        0.5
V        空        空        空        空        空        3.1
V        3.5
V

ZD306稳压二极管  7.29V

IC 401  TDA9113  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电压                  0.5
V                 45
mV        107
mV        6.3
V        2.8
V        3.9
V        地        2.5
V        2.5
V        3.3
V        2.4
V        359
mV        7.9
V        1.3
V        4.9
V        105
mV        6.4
V        6.1
V        1.9
V

脚位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电压        5.27
mV        地        3.42
V        3.37
V        3.26
V        2.32
V        0.71
V         地        3.07
V        11.19
V        5.06
V        5.04
V        4.37
V

三极管号            型号          B极电压        C极电压        E极电压
Q401         2SC5411           166.1mV          110 V        0V
   Q402                    31.3mV             21.2 V        1.05V
   Q403                    1.7V             8.94V        1.05V
   Q404                    10.61V             123.3V        11.22V
   Q405                    1.0V             10.61V              0.46V
   Q406
   Q407                    0.66V             2.2mV              0 V
   Q408                    41.1mV             12.99V              0 V
   Q409                    0.61V             10.46V              0 V
   Q410                    0.61V             41.3mV              0 V
   Q411                    3.24V             0 V              3.91V
   Q412                    3.31V             0.6V              3.91V
   Q413                    47.1mV             3.23V              0 V
   Q414         IRF634A          G极电压.28V         中间极电压47.8V         S极电压10.42V
   Q415                    0.64V             47.3mV               0 V
   Q416         IRF634A          G极电压22.0V         中间极电压10.57V         S极电压10.40V
   Q417                    0  V              11.61V               0 V
   Q418                      4.72V              0 V             8.0V
   Q419                     6.0V              0.62V             0.68V
   Q420                     197.3mV             33.49V             0.81V
   Q421                     55.3mV             9.36V             0 V
   Q501                     138mV             12.2V             0 V

IC501 TDA 9309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电压          1 V           13.1V          10.85V           11.32V           154.2mV          12.68V           1 V

视放板电路
IC 601  LM1269NA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电压        0V        0V         0V         0V         1.86V        1.62V        1.79V        地        5.05V        1.18V        5.05V         5.05V

脚位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电压        0.46V        0.58V        0.86V        0.54V         0V        1.86V        1.46V        2.03V        1.43V        4.72V        0.5V        1.24V

IC602  LM2469TA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电压        55.9V        44.3V        47.3V        76.1V           地        1.86V        2.0V        12.13V        72.4V

IC603 LM2480NA各脚电压(80V三路偏压钳位电路)
脚位            1           2           3            4           5            6            7           8
电压        0.52V         0.84V         0.57V         地          76.1V          71.8V          67.1V         72.4V

IC604  6827-00047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电压        90mV        3.94V        2.44V        4.47V        0.65V         空        5.05V        5.05V        5.06V        72.5mV        空        0V        0V        0V        0V        0V

网友:
IC  3842  各脚电压
脚  位            1                 2            3           4            5           6           7          8
电  压           2.5V         2.48V         39.2mV         238.9mV     地         1.4V        14.75V        4.96V

三极管号             型号            B极电压            C极电压            E极电压
Q201                           5mV                              13.12V                0V
Q202              F603              G极3.17V              中间极46.9V            S极103.3mV
Q203                        12.45V             13.14V            13.28V
Q204                        3.09V              13.15V             3.21V
Q205                        3.09V                2.2mV             3.21V
Q206                        12.45 V                    13.14V             12.74V
Q207                         0.75V                43.9mV              0V
Q208                         6.38V                7.08V              7.29V
Q209             D2012                 0.76V                65.52mV               0V
Q210                          5.74V                7.29V              5.06V
Q211                          5.22V                13.14V              5.88V
Q212                          0.47V                 65.7mV               0V
Q213                           5.22V                 0V                               5.88V

                              IC 301 NT 6862-50069 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电压        52
mV        2.7
V        0.5
V        4.2
V        5.0
V        地        2.3
V        2.3
V        5.0
V        52.
mV        5.0
V        5.0
V        5.0
V        5.0
V        4.3
V        5.0
V        4.9
V        4.9
V        17
mV        8
mV

网友:
也不知道螺柱是少根筋啊。还是真不会

网友:
IC 301 NT 6862-50069 各脚电压
   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电压   52mV   2.7V    0.5V        4.2V      5.0V     地

                 16      17           18     19      20

网友:
IC 301 NT 6862-50069 各脚电压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地         2.3V   2.3V      5.0V      52mV         5.0 V      5.0 V        5.0V         5.0V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4.3V        5.0V      4.9V        4.9V         17mV       0V          5.0V         5.0V        9.6mV

网友:
优派E70F Vcdts23125-4G彩显各级电压

优派Viewsonic E70F Vcdts23125.rar

网友:
老兄没有图纸啊

网友:
pinty    你说这种话你有病吧

网友:
我开始发出不知是哪种情况  不致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