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寸液晶

楼主(2009-07-04):
手上有个一个17的清华同方液晶,电源输出5V和12V,只有5V是正常的。12V变为30V 偏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下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可以先检查一下反馈回路,比如光藕,TL431等等

网友:
一般取样都用5V的,5V正常12V不应该高的。如果真是到30V,那会烧高压部分的元件的

网友:
可能是空载电压过高吧,不过5V正常,因为是一个绕组,12也应该正常才是呀!仔细看一下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