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CD 电源IC LD7552BN

楼主(2009-07-04):
联想LCD 很多是雷打坏了,都是不通电。换个电源IC
就可以了,可以现在这个IC 怎么都缺货。。。。。。
联想

网友:
是这样,有几种电源IC被雷劈了只坏它自己,LD7552好像不缺货吧,我每次拿货都有的

网友:
这种心片网上有很多卖的 特别是

网友:
呵呵!这个不会缺货啊,实在没有可以用SG6841SZ,把4脚对地的电阻从100K改成24K就可以了

网友:
IC LD7552BN
缺货,你可以改成ld7552in,这个可以代用,只是工业使用,和民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