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型号的机器?

楼主(2009-07-04):
各位!
  我朋友的一台电脑,IBM的,CPU板载赛扬P3 600,南北桥合一FW82443MX100,现在现象是开机CRC1报错,我已经把板拆下来,CMOS放过电,现在不加任何东西也是报这个错!网上说做个解密狗,在下再刷EEPROM的资料就可以解决,现在解密狗已经做好了,但资料不知在哪里下载!又不知道这是THINKPAD的哪个机型!想请各位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BIOS上面如果有贴纸,就是Acer代工的I系列。

网友:
看过了,BIOS位置U69上面没有贴纸的

网友:
IBM的型号多少?T22?M43?CRC1报错是24RF08芯片资料坏,需重烧。

网友:
IBM的型号多少?T22?M43?CRC1报错是24RF08芯片资料坏,需重烧。
你好能告诉我这颗料的位置吗!或者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