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给个解答

楼主(2009-07-04):
接到T40一台,
现象:无待机
   1,查1631主供电正常,23脚无SD#信号,查得TB62501 59脚无3.3VSW输出,57脚16V正常,2脚0V正常,55脚0V正常,从料板上更换了一个,无效!再从料板再更换无效,换了三个,证明不是62501的问题,这里走了一些弯路,我本应该一早就挑起59脚的,后来挑起59脚发现已出3.3VSW,但一接到焊盘就马上变0V!
    2,感觉问题开始简单化,一定是有元件对地不良拉低了此电压,插一下话题,62501的59脚对地389欧,感觉是正常的,但现像就是被拉低了,不相信这感觉,所以一路一路的拆元件,反正和59脚相连的元件都被我拆了,还是不出,但此脚一悬空就出!
    3,再查看有哪些元件不良时,发现R402为0欧,此电阻正常应该为10K,更换之,以为大功告成,但还是无效
    4,此时维修陷入恐慌(学某些高手的说话,其实我修板从来没慌过,呵呵),抽了根烟,再多插几次就发现出了3.3SW,但还是无待机,查1631 的23脚只有0.48V,再查,发现由62501发出的3.3VSW经33K的R903电阻后变成了0.48V,在此处断开与1631的23脚连接,还是如此
    5,把D12拆下,终于不是0.48V了,变成3.3V了,查到1631,23脚为3.3V了,21脚已出5VVL电压
但还是无待机,测量证明D12没有坏,还是D12有后级处,但PMH4我也拆过,并不是PMH4的原因引起

   总结:此机现在放在眼前的,有两个情况,一是要多插很多次电源才能从62501的59脚输出3.3VSW电压,这个插多少次是很不确定的,有时插死都不来,有时一插两三下就出了,在没出的时候,62501的供电等外围都正常的,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数据
   第二个情况:此机出来3.3VSW经R903被拉低,证明不是1631那块的问题,是D12后级的问题!
我好饿,吃饭了先,大家给个解答!!!!

网友:
电感后面的电容有没换过?  换个试试.

网友:
对不起 我看错了

网友:
C228这个电容你测过好坏了吗?这个是该信号线的一个接电元件,有可能把电压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也接到个这样的机子
换了C228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D12前端来控制台632吧,既然断D12 1632有5LV,就应该是62501这边还有问题(不一定上本身)。期待结果~~~~~~~~~

网友:
待机的四大测试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公共点
Vcc3m/5m
开机按键
实时时钟晶振

网友:
待机的四大测试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公共点
Vcc3m/5m
开机按键
实时时钟晶振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这样走的思路是不对的,我说了TB62501的59脚无输出,有输出被拉低,你查那些有什么用?

网友:
CPU温控坏了~

网友:
-PWRSHUTDOWN
-SHUTDOWN2
这两路信号的前级查查。。

网友B:
你如果这样走的思路是不对的,我说了TB62501的59脚无输出,有输出被拉低,你查那些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这样说吧,当钻到一处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应该解放自己的思路,去寻找问题,而不是老钻在这个牛角尖上。 有时问题不一定就你所想的哪样被锁在那里,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呢。不过你有你的想法,我只是给个建议罢了。

网友A:
也不能这样说吧,当钻到一处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应该解放自己的思路,去寻找问题,而不是老钻在这个牛角尖上。 有时问题不一定就你所想的哪样被锁在那里,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呢。不过你有你的想法,我只是给个建议 ...
引用 网友B:

这个顶多也是查TB的外围跟供电,还有VCC3SW的后级负载问题啊,怎么还查到开关键去了。。

网友B:
这个顶多也是查TB的外围跟供电,还有VCC3SW的后级负载问题啊,怎么还查到开关键去了。。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工作是一个大整体,不是各自为政的,开关键电压也是一个重要电压输出点,这里有没有电压,很重要,是作为故障判断的很好参考点。

网友C:
电脑的工作是一个大整体,不是各自为政的,开关键电压也是一个重要电压输出点,这里有没有电压,很重要,是作为故障判断的很好参考点。
引用 网友B:

MAX1631的23PIN没有SHDN#就不会工作,还没工作又怎么会有VCC3M呢,没有VCC3M,VCC3SW也不正常,PWRSWTICH电压一定不正常的啊。思路也要跟图纸啊。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电路图与资料,发现造成无待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CPU温控芯片,是有一路pwrshutdown信号的,这一路就是负责在CPU温度过高的时间把电脑关机,估计是这一路出问题了,请查一下Q59、C9及温控芯片。

网友:
62501的52脚输出PWRSHUTDOWN型号,分2路(一路到PMH4的24脚,,一路到u4的12脚)与U1的5脚
输出SHUTDOWN2#经D12和成为SHUTDOWN信号到1632的23#,1632在22#有16V电压,23#高电平,17#26#有5M_ON的控制信号时输出3V,5V

网友:
62501的52脚输出PWRSHUTDOWN型号,分2路(一路到PMH4的24脚,,一路到u4的12脚)与U1的5脚
输出SHUTDOWN2#经D12和成为SHUTDOWN信号到1632的23#,1632在22#有16V电压,23#高电平,17#26#有5M_ON的控制信号时输出3V,5 ...
引用 网友D:

SHUTDOWN 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1631处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把SHDN理解错了,SHDN是总控制电压,跟shutdown信号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