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09-07-04):
这个本本的电源适配器的关开管,3842,到地的电阻坏了并且都换好了,但是只要一通电就会出现“啼哒,啼哒”的振荡声,这时去检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偏低,大概只有5V左右。哪个大师能否给我一些建议呢?

网友:
1、功率器件是否短路:整流管、电容、开关管周边电路。
2、反馈电路:431、光偶
3、3842 及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