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能断电

楼主(2009-07-04):
双敏G51主板,北桥是6100芯片,接修时CPU不工作,补焊电源管理芯片,刷BIOS,故障依旧,后来压北桥就工作,因为此版是集成显卡,北桥发热大,所以确定北桥虚焊,补焊后能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本以为修复,但在系统里关机后风扇照转,不能断电,取下硬盘开机后点开关也不能断电,但测试卡上的RUN和CLK灯长亮,取下CPU就可以断电,换过CPU,确定是主板问题,问用户说此版坏之前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楼主这应该是开机电路上的问题吧,或者是电源,现在到底是关机不断电,还是重启呢?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嗯,换I/O芯片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说一下大家分享吧

网友:
是关不断电!

这板IO的型号是F71872F

我还没见过这个型号的IO!

网友:
应该还与北桥有关
不行重新直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