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od 文件被病毒破坏了 打不开 怎么恢复??

楼主(2009-07-04):
wrod 文件被病毒破坏了,怎么办????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  也想知道  关注中

网友:
复合文档的东西,知道的人一般不会说的,好心人说一点,我们也不懂,太多专业名词了。

网友:
具体方法:先找一个完整无损的word文件,用WinHex打开它,在WinHex窗口中按住鼠标左键并从偏移量00000000拖到偏移量略大于受损的word文件头异常部分的终止处,然后按Ctrl+Shift+C将此段数据复制到内存。
    接下来用WinHex打开受损的word文件,同样用鼠标从偏移量00000000开始,选到同刚才已经选取的结束偏移量一致的地方(如选取的偏移范围是00000000——000018E0,那么被替换的范围就应该从00000000——000018E0)。按Ctrl+V将刚刚复制的代码粘贴下来,即可用正常的word文件头数据替代掉受损word文件已选定部分。
    保存退出WinHex,试试看

网友:
这个难度颇高。因为有的病毒是添加并改写。所以简单覆盖不一定可以。要看病毒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