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知道康柏V3000开关连到主板的接法

楼主(2009-07-04):
开关电路板的三条线断了,不知是如何排列,分别是红棕黑,知道的兄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红的排第一,是地线, 第二根是电压线(可以量那个线有3。3V可以判断出来), 第三根是开关指示灯

网友:
谢谢楼上,搞定了,黑是地线,棕是电压线,红是指示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