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知道是什么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今天进bios里设置了一个东西,然后保存重启啦,结果开机只有风扇转,报警三长声后没反应,按重启也是三长声报警,我把主板的电池抠下来,主机电源也断啦,放了一个小时,还是这样,内存,显卡,我都拔过好多次,金手指也擦啦,还是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三长声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重点检查下显卡。

网友:
三长声啊,是不是超频了啊?

网友:
放电的时候最好是把COMS跳线跳的接地那针上去,这样会比较有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