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C2220 5脚芯片上写 QH 3836 谁知道

楼主(2009-07-04):
富士通笔记本C2220,待机5V经过一8脚芯片得到3。3V,3。3V接于该5脚芯片的第二脚(一面三脚中间一脚),现3。3V脚对地击穿(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坏),上面写的QH 3836 ,不知道什么作用   用什么代换的   是不是还是输出一个电压的。   第5脚有接一电容到地,没找到到哪的。南桥用的ALI M1535+ A1   它需要些哪些电压          谁知道的麻烦  谢谢

网友:
现在机子电流 0-0。3-0。9(停一下)-1。08A不动,诊断卡没有插口不能用,屏 外接显示器都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5脚芯片的问题。打线路,只找到1脚接于LV08A与门的3A输入端,还有两脚没有找到联接的。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作用。      求一个这个元件谁有坏板的麻烦找一下我要 或主板图纸       笔记本型号C2220,主板号:CP171150-Z2       这个元件在CPU正面左下方挨着边框条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