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打印机共享的更好方法

楼主(2009-07-04):
最近遇到很多打印机都叫我共享,可是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熟悉,多次都失败了
请求各位高手教我一个最稳当的方法

网友:
在一台接打印机的电脑上把打印机设为共享,局域网上别的电脑添加共享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
最稳当的方法   打印共享器,呵呵

网友:
网上有好多教程啊

网友(2012-06-30):
现在有很多局域网共享的软件